PLC电源指示灯闪烁怎么处理?

楼主(2010-07-14):
请问各位同行,PLC的PWR灯闪烁主要有哪些原因引起?我把外围电路拆除,接入稳定的AC220V电源还是闪烁,怎么处理?

网友A:
用万用量一下交流电压,看是不是电压低的问题!

另外就是多注意一下接地,不行把接地甩开看看!

楼主:
兄弟,我不是说接入稳定的AC220V电源吗?没有其他外围接线。

网友A:
电压波动很大或电源接点没接触好、控制回路有短路、PLC电源故障、 PLC的电源容量不够。

能想到的就上面几种可能了!

如果有几个同样的控制器,互换一下很快就能排查出问题的原因,如果没有的话PLC电源故障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B:
这样看来主要是PLC电源故障原因比较大。现在PLC多数是用开关电源了。

但有很少一部分机是程序出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PLC带不带24V输出电源,检查一下是不是PLC输出的24V电源短路了

网友D(2010-08-16):
建议用外部DC24V电源供应PLC所需要的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