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电源指示灯闪烁怎么处理?

楼主(2010-07-14):
请问各位同行,信捷XC-24RE的PWR灯闪烁主要有哪些原因引起?我把外围电路拆除,接入稳定的AC220V电源还是闪烁,怎么处理?

网友A:
看直流24v和com端短路了没

网友B:
估计是硬件问题吧,可能是电流有短路!请LZ致电厂家呀

----------上海正航PLC 苏州总代理------------------------

销售:苏州创博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官渎路471号10-108室
门市:新区滨河路588号赛格电子市场1B73柜台
电话:0512-67547301 13606130995
传真:0512-67547305
Q Q: 747863862
email: 747863862@qq.com
网址:www.szcombat.com
www.szcombat.cn

网友C:
不能联机了吧?

一般CPU板子有问题了

www.ytleader.cn

网友D(2012-02-01):
我也有一台,PLC不能进入运行状态且输出灯全亮,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E:
看直流24v和com端短路了没,也有可能是你的DC24V输出接的荷载已经超过400ma。

网友E:
“我也有一台,PLC不能进入运行状态且输出灯全亮,不知道怎么处理。”

先尝试上电停止PLC再初始化,如果不行就将PLC 的系统更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