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继电器型PLC直接接电磁阀问题

楼主(2010-07-14):
信捷PLC的输出点比较容易坏,最好用中继转。我公司的弯管机用信捷XC3-24R-E直接接DC24V电磁阀经常出现输出点损坏,所以最好用中间继电器转,没有中继也要在电磁阀上接续流二极管进行保护比较好!!!强烈建议,工程教训。

网友A:
这个是基本的规范和常识!

网友B(2010-12-13):
如果用晶体管的呢 不是继电器型的行不行啊

网友C:
用继电器控制晶体管或MOS管,用快恢复二极管吸收电磁阀的反向电压,这样寿命长很多,我就改过.继电器的银点寿命与电流有关

网友D:
PLC DO 的扩展继电器是不能省的。

网友E:
注意动作较为频繁的最好不用plc直接输出到电磁阀线圈,直流线圈的通断更容易损坏继电器的触点,要注意。还要注意给电磁阀线圈并联上一个二极管泄放感应电压

网友F:
谢谢各位朋友提醒我用的是XC5-32T-E

网友F:
我厂的程序是信捷公司做的,为什么他不用继电器而是直接接在PLC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