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机接线,困惑中---

楼主(2010-07-14):
最近一次调试中使用富士微型变频器

开始时电机星型接法,使用面板旋钮可以将频率调整为0~50HZ

然后将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面板旋钮的频率调整范围缩小为0~20HZ(其它参数未做更改,仅仅改变电机接线方式,并且变频器并未报警)

一直想知道 大家对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都是如何接线的 接线方式不同的话 有什么使用上的差别,功能上有何区别

该说明书中没有对电机接线做说明

网友A:
小电机的话,启动时角形接法的电流是星形接法的3倍,查下当前电流是不是变频器限流了,把加速时间调大点呢

网友B:
你的富士微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如果是220V,那么电机应该改接△,如果输出电压是380V,那么电机应该接Y。

楼主:
变频器是380V的 依照楼上 应该接Y型

我再查查是否有限流参数设置,按照ZZT1986的话理解  是否△接法只要将限流改大就可以将速度提起来了呢

网友C:
如果是220V,那么电机应该改接△,如果输出电压是380V,那么电机应该接Y。

QQ:164671942

网友:
当我们在选用一台变频器之前,一定要明确一点,我的变频器控制对象是谁。变频器的控制对象是普通三相交流电机。那么我们在使用之前要搞清楚,电机的电压等级是多少。如果是三相380V的电机,就请选用380V级的变频器。如果是220V的电机,请选用220V的变频器。

关于电机不同的接法的区别就是,额定电压会不一样。如果电机的铭牌上只注明了三角形接法是220V,那么此电机改成星形接法的话,其额定电压是220V*根号3=380V。如果电机的铭牌上只注明了三角形接法是380V,那么此电机改成星形接法时,其额定电机是380*根号3=660V。电机的接法不同,其额定电压也会不同,额定电流也会不同,但是其功率会保持不变。

天下工控兄弟都是自己人,愿广交天下工控朋友。QQ:16467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