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利用上升沿与下降沿来做断电保护

楼主(2010-07-15):
   就是我有一个选择开关,手动/自动,在我选择自动的情况下,突然断电,选择开关还没有复位到手动之后又来了电机器又会自动启动,

由于这种情况不安全,我想用上升沿与下降沿来置位与复位,使的机器在断电之后再来电,选择开关必须复位到手动之后再选择自动才能启动机器,不知可行不可行?谢谢~~~~~~~!

网友A:
我这才搞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在求的“自动”:当手动切到自动时,才算是真正“自动”,否则,是假的“自动”。

楼主明显用的是二位切換开关,有两档:“手动”/"自动",PLC的DI点只用了一点,

可以这样做,很简单,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人机界面,人们没法知道当前究竞是“手动”还是“自动”了,

因为,这开关上显示的不算数了,上升沿才算,出现误解,这会被认为是设计不当。

解决办法:用三位开关,“手动”,“空档,”自动“,选择后自动回到“空档”。

但PLC的IO要改用两个DI点;  PLC程序就可用脉冲上升沿表示选择了,操作人员也不会

误解了。这有点象电机现场的脉冲式“启/停“开关;

网友B:
如果采用PLC是很容易做的,

网友C:
突然断电PLC还能有电?

就算有UPS,能撑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在机器的供电线路上加个接触器就能解决吧!

网友D:
LD I0.0

EU

SET M0.0 1

LD I0.0

ED

RST M0.0 1

以上西门子。

LDP X0

SET M0

LDF X0

RST M0

以上Fx。

都是用边缘控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哪有二楼解释的那么繁琐,  呵呵!  吧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所谓的零压保护功能,     我建议你用自动的上升沿置位一个中间变量,再把这个触点常开点,  串在启动回路中,   这样断电后中间变量自动置OFF,  很简单!

楼主:
哪有二楼解释的那么繁琐, 呵呵! 吧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所谓的零压保护功能, 我建议你用自动的上升沿置位一个中间变量,再把这个触点常开点, 串在启动回路中, 这样断电后中间变量自动置OFF, 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做的!担是我没搞明白为什么这样就可以,断电后再来点电,因为你选择的自动状态没有复位到手动,所以我认为:在再次来电的瞬间它又为有一个上升沿信号把中间变量置位成ON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哪有二楼解释的那么繁琐,  呵呵!  吧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所谓的零压保护功能,     我建议你用自动的上升沿置位一个中间变量,再把这个触点常开点,  串在启动回路中,   这样断电后中间变量自动置OFF,  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做的!而且经验证是可行的!但是我没搞明白为什么这样就可以!

    ,断电后再来电,因为我选择的自动状态没有复位到手动,所以我认为:在再次来电的瞬间它又会有一个上升沿信号把中间变量置位成ON了?如果这样子的话,它不是来电的时候又会自动开机吗?谢谢~~~~~~

网友E:
你的这种猜测是可不能的.  有的PLC 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标志位的常闭点串在 "自动"上升沿回路中试试看!   也就是想让他在上电第一个周期不动作1!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不一定!

网友F:
可以试试,利用同一个输入点的上升沿控制一个自保回路启动,再利用这个触点的下升沿断开这个自保回路。自保回路的输出来控制自动运行的启/停。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你的这种猜测是可不能的.  有的PLC 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标志位的常闭点串在 "自动"上升沿回路中试试看!   也就是想让他在上电第一个周期不动作1!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不一定!

内容的回复:第一次上电标志的常闭点串进去是有效的,经验证是OK的!而且多一个保险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可以试试,利用同一个输入点的上升沿控制一个自保回路启动,再利用这个触点的下升沿断开这个自保回路。自保回路的输出来控制自动运行的启/停。

您的方法与上面的方法一样的!也是可行的,谢谢~~~~~

我已试机运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