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型中间继电器的触点耐压值都是250VAC?

楼主(2010-07-15):
找了好多有关小型中间继电器的资料,其触点容量都是3A-10A/250VAC,有没有耐压380VAC的触点?

网友A:
肯定有,我接触过660VAC的电机,不过就是很少见罢了!

楼主:
斑竹,帮忙介绍一款,我是没有找到

网友A:
我也没用过,可以找正泰、德力西,这些大厂肯定会有的!

网友B:
没人做肯定是没市场,改用别的吧。

网友C:
主要是灭弧的问题,小型继电器一般用单断点触点,而且其分断距离也较小,几乎没有主动的灭弧措施。要可靠的用在380V的系统,还是建议转换成继电器,要不就用220V的系统。

楼主:
烦死人 ,由于空间尺寸的限制 ,现在换成 大尺寸的继电器也不好换 。我想知道 什么 情况下需要灭弧,应该在负载功率大的时候才需要灭弧吧,或者说是负载电流大了需要灭弧

网友D:
这个不是触点耐压,是个绝缘耐压,看看国产的柳川继电器它应该有的质量不错。与灭弧装置无关。都是一样统一标准的,

楼主:
一般说的10A/250VAC,是不是指当电压250V时其触点电流最大达能达到10A。

网友D:
10A/250VAC 表示在250VAC条件下可用额定电流10A,它所产生热量不至于破坏绝缘,损坏继电器触点,250VAC 一般在使用的前提下他还是个耐压标志,包括外部壳体绝缘耐压等级。

楼主:
如果触点电流很小,基本上不发热,对绝缘有影响吗

网友D:
250VAC这是个额定耐压等级是个标的,此等级继电器只能用于250VAC及以下的电压超过这个电压值就不保证不被击穿,再小的电流不保证不被击穿。现在不出现问题不代表以后不出问题,遇到安全检查必定要你整改,检查的人只认死账,只要出问题全在你的账上。应该有400VAC以上等级的打电话到生产商问讯,不过现在大多用的250等级的,400V的用的很少。特别是进口的品牌用的基本上是250的,没有就找国产的质量也是不错的。用过!

网友D:
国产的样子标准与欧姆龙、和泉的相同。

网友E:
先搞清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关系吧

楼主:
感谢欣欣向荣兄的大力支持

网友F(2010-10-08):
引用 网友D:
250VAC这是个额定耐压等级是个标的,此等级继电器只能用于250VAC及以下的电压超过这个电压值就不保证不被击穿,再小的电流不保证不被击穿。现在不出现问题不代表以后不出问题,遇到安全检查必定要你整改,检查的人只认死账,只要出问题全在你的账上。应该有400VAC以上等级的打电话到生产商问讯,不过现在大多用的250等级的,400V的用的很少。特别是进口的品牌用的基本上是250的,没有就找国产的质量也是不错的。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