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固态继电器代替一般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线圈的疑问?

楼主(2010-07-15):
一般控制电路中,都是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线圈,是否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代替,两者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可以代替,固态继电器价格稍微贵点、动作速度快点、通断过程不是机械动作不会有火花产生,但无辅助触点!

几年前用过几十个固态继电器,快烦死我了,不好判断是否损坏,断开的时候还能测出电压,还是习惯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B:
成本高,触点少,不便于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