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590直流调速器维修及案例分析

楼主(2010-07-15):
派克直流调速器维修范围:
SSD590系列、SSD590+系列、SSD590C、SSD590P、SSD512C、SSD514C系列

SSD直流调速器具有本机控制功能,通过操作面板实现马达启/停及速控,内置超低噪声风扇,新增Devicenet, Can Open, Lonworks总线通讯功能,承受功率高至2700A,660V(1-1500kw)。与690+有相同外形,统一编程/参数设置及通讯方式。模拟量直流调整器单相110-460Vac,供电512系列以下为2象限,514系列为4 象限,电压范围100-200Vac,速度由电枢电流限制。最大电流在32A以下。

派克直流调速器故障分析:

机型:派克590直流调速器
故障现象:上机起动报警“FIELD FALL”经查说明书为励磁故障。
故障原因:打开机器,检查D3、D4励磁输出端子,没有励磁电压输出,导致上电起动报警“FTELD FALL”。
故障处理:查励磁输出回路的电路器件,没有发现有损坏的电子器件,重点对励磁输出的可控硅检查,更换可控硅重新上电起动,励磁电压输出正常为160V左右。

一台派克590+故障损坏,新设备通过上海川联电器购买更换后,输入原有电机参数,在本地控制模式下可以很好工作,但是远程控制模式下不能工作,故障现象是运行知识等闪烁。

检查发现是输入给定无信号,检查模拟量输入有6V电压,确认外部开关量输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将模拟量输入从A1、A4改为A1、A3,结果工作正常。确认外围输入没有任何问题。

按照590+中文操作手册编程框图提示,模块RAMPS输入中有条件DIGITTAL INPUT2中给定RAMPS中RAMP HOLD(118)菜单内容为ON,RAMP HOLD为斜坡保持,基本可以判断是由于斜坡保持的原因导致590+不能够运行,检查DIGITTAL INPUT2条件,其内容为C7,检查C7接线端子,发现C7和C9两端子线路已经连接在一起,将C7从C9端子分离开后,将模拟量信号从A3移到A4,满足运行条件后590+工作正常。

由此可判断此次故障是由于斜坡保持导致590+不能够正常运行,原因是由于C9和C7线路合并导致!

实例一
故障现象:派克 590 直流调速器不能调速。

检查分析:经检查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2V 左右,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7V 左右,查看有一 IC 发热很大,更换后 -10V 电源正常,但 +10V 电源为 +13V ,再测量此 IC 附近有 2 个贴片电阻烧断,更换后± 10 电源正常,接上马达试机调速运行正常。

实例二

故障为开机显示oxf003。

换另一好的面板故障依旧,证明故障在底板,于是拿另一台好机测底板各测试点、电压,再与坏机对比,发现vp31、vp32两点电压异常。 查ic2、ic339外围无元件异常,换339后电压正常,开机不再显示oxf003报警,运行一切正常,各测试点正常时的电压如下:
vp24 vp25 vp55 vp31 vp32 vp33 vp34 vp22 vp23
4.99v 196mv 0.4v 2.29v 2.5v 23mv -13.8v -1.827v -18mv
oxf003为辅助电源故障,故障点取样在590电源板上,上述维修方法是对比正常板测量电压,这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料的一种方法,另外,如能通过理性分析,弄清楚故障点及检测电路也能解决问题。
更多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维修实例

www.comeon3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