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与台达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0-07-15):
我用台达ES系列PLC的RS485通讯口与台达的B201触摸屏进行通讯,发生通讯错误报警,但按按钮仍有相应输出动作,触摸屏无法读PLC寄存器数据,渴望中达电通的高工们指导!

网友A:
通讯错误 按钮还有输出?

不理解

www.ytleader.cn

楼主:
兄弟是真的,当时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会不会是有参数指向PLC的地址错误或超界造成的。

网友C: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决绝 我用的是海泰克触摸屏 触摸屏不停的叫,两台都如此

网友D:
按按钮仍有相应输出动作,触摸屏无法读PLC寄存器数据

检查各关联PLC寄存器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E:
找到你报警的那一页,看看这一页上的数据寄存器的站号对不对,是不是默认的1

网友F(2010-08-31):
B系列的HMI和PLC的连线是1连+485,6连-485(印象里是这个,没查手册),这个通讯很容易连上的!你先检测一下通讯线是不是做对了,再看看ES2的PLC COM口通讯灯是不是闪亮的!HMI和PLC的通讯参数都采用默认的!我们产品的通讯还是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