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7-15):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单片机系统一般是根据具体的控制要求,通过专业人员设计,以印刷电路板(PCB)为基础,将单片机和其它芯片、器件等组合在一起,设计并固化相应的软件,最终构成的控制系统。
PLC上是专为工业环境使用的通用控制平台,由用户进行二次开发完成最终控制目的。
PLC是智能产品,小型PLC的核心控制器往往就是单片机,小型PLC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单片机系统。
由此可得出结论:
1) PLC是建立在单片机之上的产品,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2) PLC是单片机应用系统的一个特例。
3) 不同厂家的PLC有相同的工作原理,类似的功能和指标,有一定的互换性,质量有保证,编程软件正朝标准化方向迈进。这正是PLC获得广泛应用的基础。
4) 单片机应用系统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功能千差万别,质量参差不齐,学习、使用和维护都很困难。
从工程的角度,谈谈PLC与单片机系统的选用;
1) 对单项工程或重复数极少的项目,采用PLC方案是明智、快捷的途径,成功率高,可靠性好。
2) 对于量大的配套项目,采用单片机系统可能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优点,但这要有相当的研发力量和行业经验才能使系统稳定、可靠地运行。

网友A(2011-04-05):
是的,PLC小型机就是单片机的一种典型应用,只不过功能标准化了而已。

网友B:
实现的目的一样,实现的手段不同,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C:
PLC就是洗好、切好的鱼、肉、菜,你只要炒、煮、蒸这顿饭就好了

单片机是地里的菜、水里的鱼、圈里的猪,你要杀猪、打渔、摘菜,还要洗好、切好。。。。。等前道工序

网友D:
PLC是用户可以二次开发的通用型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C就是洗好、切好的鱼、肉、菜,你只要炒、煮、蒸这顿饭就好了

单片机是地里的菜、水里的鱼、圈里的猪,你要杀猪、打渔、摘菜,还要洗好、切好。。。。。等前道工序

比喻很生动!!

网友F:
单片机是缝衣针,PLC是缝纫机,如果技术好,缝衣针能比缝纫机做出更高级的衣服,但是绝大部分裁缝都不能把缝衣针使到比缝纫机更熟练的程度

在工业控制上绝大部分场合PLC都能替代单片机,但某些精细的场合PLC还是不如单片机好使和灵活

网友G(2011-07-12):
国产PLC仿三菱的,产品网址http://wmchinaplc.taobao.com/,有需要了解的请联系

网友H:
没有办法比啊,这就是!

网友I:
都是自动化方面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