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电脑用RS485怎样通讯?

楼主(2010-07-15):
我有台DVP64EH00R2的PLC,现在用RS232与电脑通讯,进行上、下载程序都无法通讯,我现在想用RS485通讯,应该怎样接线?我有RS232转RS485的转接器。

网友A:
正负 接上就行了

不难

www.ytleader.cn

网友B:
查一下PLC的硬件手册,看PLC端口是怎么定义的,找到485的两个管教(就两根线485+、485-,有的标485A、485B),接到转接器上!

网友C:
RS232转RS485的转接器上面有两个485的端子,接台达的485接口,就行了

网友D:
不需要通讯协议支持吗?不好意思,我也刚学

网友E:
用D1120   D1121 通讯传输设定,ASILL方式,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F(2018-10-28):
不同的端口参数设置不一样,要查手册。

网友G:
积分不够!赞积分!!

网友H:
不需要通讯协议支持吗?直接用modbus吗?

不好意思,我也是刚学

网友I: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使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