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伺服问题

楼主(2010-07-15):
请问各位大虾:台达B系列伺服能否由编码器直接控制随动?如何接线,PLC又如何控制伺服启动随动系统?谢谢

网友A(2011-08-17):
您好!请问编码器控制随动指的是什么?是两台伺服进行反馈随动么?

请将您的随动系统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B(2011-12-08):
对:中达小焦 关于

您好!请问编码器控制随动指的是什么?是两台伺服进行反馈随动么?

请将您的随动系统描述清楚一些。

内容的回复:他得意思是不是由一个马达电机后的增量式编码器计数脉冲给伺服,伺服来控制另一个电机同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