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伺服应用案例

楼主(2010-07-15):
谁有台达伺服的应用案例,能分享一下吗?fuhuafeng72@163.com万分感激!

网友A(2011-08-17):
您好!我们伺服的应用案例十分多,不知道您需要哪方面的?请提供您的具体联系方式,我们会与您面对面沟通,谢谢!

网友B(2011-10-12):
我们改造数控机床,要换运动轴电机,打算用台达伺服换掉西门子步进,原来是18牛的,换成台达1.5Kw电机,但不知选哪个系列好:AB、A2还是B2?请指教

网友C(2011-11-14):
您好!请问西门子步进的具体型号为何?除了扭矩18牛,惯量多少?您要求的安装方式为何?例如法兰、油封、之类的呢?请提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