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7下怎么安装GPPW?

楼主(2010-07-15):
版本搞错,现在好了。

打扰各位了。

网友A:
我的也是这问题,你是下的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B(2010-08-19):
我已经装好了  呵呵   在官网上下载一个最新的版本   下载后解压  先装SW8D5C-GPPW-C里的EnvMEL中setup文件  如果没有反映把杀毒之类的关掉 还有360软件   装好后 在转SW8D5C-GPPW-C了的setup文件  差不多就可以了 记住安装路径不可以有中文  我已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