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 如何制作动画

楼主(2010-07-15):
介绍两种制作动画效果的方法。

一、通过字状态显示部件

     首先,我们要先准备N张有时序差异的图片,在工程配置里的工程位图库里,添加一张有N种状态的位图,将准备的图片导入这种位图里。

   然后,在画面拖个字状态显示部件,加入上面添加的外观位图。自动变换选为是,变换频率则按需求而定。具体设置可参考一下这张截图。当触发位地址的值为1时,图片就开始从0到N进行切换,达到动画效果了。

二、通过位状态显示部件
       一样,要准备两种有时序差异的图片,添加一张有两种状态的位图到位图库中。在画面中拖个位状态显示部件,改变外观位图为新添加的位图。是否闪烁选是。闪烁类型可以有多个选项,按需要选择。当监控地址满足闪烁条件时,该部件就闪烁了。
       也可以导入GIF图片,可是我们无法控制它的停止和运行。如果这些方法还无法满足要求的话,可以给我留言,还有更复杂的方法,复杂。。。。
        haha  ,over!!

网友A:
还可以导入GIF图片呀。

学习啦。

网友B(2010-11-17):
一张7状态位图,怎么实现在某种条件下运行1-4状态,在另外一个条件下运行5,6,7,1,2状态呢?

还有加入某些位图后离线仿真,仿真窗口弹出后马上就消失,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这个完全取决于您的设置。如果用在字状态显示上,字等于1显示状态1位图,,,字等于2显示状态2位图,依次类推。

网友C:
马上消失极有可能是程序出异常了,您可以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D(2011-06-28):
有没有显控屏中那样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网友E(2013-01-11):
怎样使等级密码在成功登陆一次后自动失效,下次登陆时需重新输入密码(不能切断电源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