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检测距离达到200mm的电感式接近开关?

楼主(2010-07-15):
大部分接近开关最大检测距离是100m,有没有200mm以上的接近开关

网友A:
用超声波的吧 。。。 觉得光电原理不好的话超声波也是不错的选择  有兴趣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B:
倍加福UC2000,需要联系QQ835813390

网友C:
接近开关有100m的吗?

网友D:
大部分接近开关最大检测距离是100m?

先不说100米,就是100毫米,大部分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都能达到100毫米吗?你多举点例我看看?

网友E:
那这个接近开关差不多要和酒瓶子那么大

网友F(2010-10-11):
毛病啊 需要那么远距离吗 ???

网友G:
你说检测距离100mm,我估计你是不是在说光电传感器啊?

网友H:
接近开关,
200mm???

网友I:
没有吧,有超声波的.

网友J:
搞那么远 算算成本吧

网友K:
就用欧姆龙的吧,性价比很高

网友L(2010-12-25):
你需要的应该是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一个妈生的,可惜不是一个爸种的

网友M:
应该是光电开关吧.

shrick 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