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A118双法兰变送器量程调整问题

楼主(2010-07-15):
单位有一EJA118W双法兰差压变送器的液位计,请问量程怎样确定?就是pgh乘下来的结果吗?如果变送器的显示与实际液位有误差时,上下限应怎样调整?

网友A:
还要看你表头的安装位置。

楼主:
表头位置是与正压位置水平的

网友B:
首先表头于正压侧平行的前提下,pgh   其密度是介质密度,凭个人经验校零点将罐对空通过HART通讯看实测值来判断其下限,根据量程算上限,第二个就是保持量程不变的原则,如果变送器比现场液位计显示偏低,将下限往下调。偏高反之

网友C:
根据介质密度和液位范围确定变送器的量程范围。然后用收操器改变送器的量程。最后再安装到容器上,没有介质的时候进行0点迁移就ok了。

网友D:
介质高度产生的压差减去毛细管内硅油产生的压差,与表头的安装位置无关。

网友E:
楼上的才是对的,横河流量计,但是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刚装好以后,空罐,传感器表头固定后,置零。。。。。

网友F:
安装好变送器后保证罐子内没有介质,调零。同时检查一下变送输出是否为4mA。

然后叫工艺人员把罐子装满,变送器显示多少压力值你就把量程改成多少就可以了。同时在用万用表看看变送输出是不是20mA.

这样是最简单最可靠的。如果没罐子没法放满介质,那就只有通过介质密度和罐子的容量来计算一下 看会产生多少静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才是对的,横河流量计,但是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刚装好以后,空罐,传感器表头固定后,置零。。。。。

智能仪表一般都是如上所说,无需考虑位置。强制用手操器指定零位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只是量程固定微调上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