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7-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07-15):
各位大侠们,小弟最近碰到这么一个问题,想要将现场一台设备上的西门子200的PLC(CPU224XP)连到电脑上,用STEP7-WIN软件打开,但尝试了几种方法后,都没有成功
一、使用一根6ES7 901-3DB30-0XA0的USB/PPI电缆(这根电缆我在办公室用一台CPU226的PLC试的时候连接很正常),使用PLC上PORT0端口连接到电脑USB接口上,在PG/PC设置中选USB/PPI cable ,但是始终无法连接。后来看备份程序中,PORT0的通讯端口地址为10,但是,我在连接的时候通讯端口中把地址改为10后,依然连不上。
二、使用一根西门子原装的PC ADPTER USB数据线(6ES7 972-0CB20-0XA0,带3各菱形指示灯,分别为MPI,POWER,USB,这根数据线连接300PLC很正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这根线业是可以连接200PLC的,故拿来一试),在PG/PC中设置PC ADPTER MPI,连接时依然连接不上。
以上所有试验都是使用的同一台笔记本电脑。
小弟现在极度郁闷,冥思苦想中,望高手们或者指点迷津!分析分析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感激不尽!

网友A:
我用国产的USB口的PPI线,还要安装一个怪的驱动,可以连上。

网友B:
S7-200 224XP打到STOP看看,有可能程序把端口定义成MODBUS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