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CK光电传感器的亮通与暗通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5):
SICK WT100漫反射式光电开关,三线制,其中有个功能是亮通与暗通旋转开关,有点不明白其具体的功能,还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亮通和暗通说俗一点就是常开常闭输出,对于漫反射的开关,如果开关没有接收到反射光,输出的是低电平,接收到反射光输出高电平,那么就可以说是亮通,反之为暗通;但是对于镜反射和对射的开关,恰恰就是相反的。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没怎么用过,路过学习了。

网友D(2013-04-25):
“暗通”是指暗态接通,即光的照度变暗或从有光到光被物体遮拦状态时开关接通。相反“亮通”指亮态接通

网友E:
亮通是有反射光时输出高电平,暗通反之

网友F(2022-03-08):
不够准确,亮通是遮挡住光或光未被反射回来的情况下,传感器输出端动作;暗通是没有被遮挡住或光被反射回来的情况下,传感器输出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