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接触器配灭弧器烧线包

楼主(2010-07-15):
本人工作接触到的动力控制电路中使用的是施耐德LD系列接触器,设备选型都有一定余量,所以使用过程中主触点无损伤!

但,同一种灭弧器用于保护接触器线包,当控制电压220V时,一切正常,后改版,当控制电压110V时,接触器线包却经常烧毁,原因不明,请高手指点!

网友A:
JD12交流接触器节电器实施对线包的保护 :
现有的交流接触器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其线包的工作电压一般为220V或380V,工作一段时间后会产生发热现象,这样的话,会加速线包的老化,缩短线包的寿命。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的高压吸合时间非常短暂,一般不超过50毫秒(电压一般为220V或380V),这样就不会对线包产生影响;低压维持时的电压非常低(一般不超过10V),这样就就会使线包的功率有很大的下降,线包几乎不会有发热现象,使线包的寿命得到很大的提高。
3、用电器的保护
A、现有的交直流接触器的吸合或释放电压都有一个较宽的范围(国标规定吸合电压下限为正常使用电压的80%,释放电压为正常使用电压的20%~70%)。一般情况下,这不会对用电器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如果用电器对电压的要求比较高或对电压比较敏感的话,就会对用电器产生不利的影响。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采用了新型的控制技术,可以将吸合或释放电压进行精确控制,具体到某一个值,精确度为2%。具体数值可以在订货时加以说明或进行自行设定。这样就避免了由于电压波动对用电器产生的不利影响

网友B:
电流增大,所以加速线包的老化,缩短线包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