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怎么驱动两轴松下A4伺服运动?

楼主(2010-07-15):
300怎么驱动两轴松下A4伺服运动?脉冲+方向的方式,只是最简单的两轴运动,X进,Y进,X退,Y退。。。

都有哪些方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1.314C-2DP只能一轴定位?2.两个FM353模块?3.是不是还有PROFIBUS模块可以定位?

网友A:
方案一: 加一块EM277+CPU222, 用DP连接,CPU222输出两路脉冲控制,成本大概2000RMB 方案二: 加两块FM353直接输出脉冲控制,成本大概6000 方案三:将松下A4伺服换成西门子带DP功能的伺服,成本? 方案一省钱,但是效果没有方案二好。 方案二功能好,但是成本高,编程复杂些(初次使用FM353的人员可能得摸索一段时间),方案三效果应该最好,但是成本?和机械安装配合?

网友B:
fm353 不太好做,200plc简单一些,但是功能差,200的脉冲输出功能太弱了,1200也不见得好到那里去。

网友C:
哎,西门子的定位真麻烦啊,我用三菱QD75P2很好做的,这一套300系统真的不好做,目前我是这样做的,外加一个台达ES2PLC,给几个数字点控制,让它发脉冲[它就发脉冲,检测位置用的光电都分成两组信号,一组给300,一组给台达。虽燃也能控制,但想集成一起,没想到这么麻烦啊。。。

网友C:
1.314C-2DP只能一轴定位?不是有4个脉冲输出口吗?

网友D:
其实二楼的方案一可以改成不加EM277,只要用300和200之间的MPI通讯就可以了,如果用了EM277,同时还会增加300PLC的要求,用300+200用MPI控制两个轴我做过,要满足楼主的要求应该没问题

楼主:
5楼的方案目前最实用,不用加太多东西,不用改太多东西,我 有空试试,如果方便,把你的例子发给我?qshyang369@126.com

网友A:
to lhlife: 用MPI是好,但是你这样触摸屏的可选范围就小了。 楼主的CPU为314C-2DP, DP口用来连接EM277,剩下的MPI连触摸屏,台湾产的触摸屏都行。

楼主:
谢谢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以后再做这个设备我想在两种方案中选一种。1是MPI连200,2.是数字点控制台达ES2发脉冲。感觉  方案1看起来向一个完整的系统些。但是自动找原点的程序不太好编。就是那种碰到下限位又往前走再退回原位的功能,方案2也能实现X-Y轴的功能,ES2还有自动找原点的功能。程序应该好编些。

这个设备目前是315-2DP ,DP口连有很多串口设备。以前是气缸控制X-Y轴的,后改成伺服,采用的是用数字输出点控制FX2N 。自动找原点这个功能我最近用FX2N的SFC功能编出来了,但还要连机调试一下。但是SFC中跳转的地方转换成LAD后检查时说有双线圈,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也应该能用吧。

网友E:
最简单的还是选用带Profibus-DP从站通讯口的伺服,两个PLC倒来倒去,编程调试麻烦,系统整体感也差

网友C:
没见过带Profibus-DP从站通讯口的伺服,有没有型号推荐呢,是不是只有西门子的啊?

网友E:
当然不可能只有西门子才有,欧系品牌带Profibus-DP从站通讯口的伺服产品多了去了,丹纳赫、伦茨、施耐德、科比……一抓一大把

网友F:
换成200的我想就可以实现了,关键看你的要求是不是很高了,

网友G:
一定要用300吗?如果去掉300,用200很好做的。我现在很后悔用了300,实现10伺服轴运动。搞不好,要依旧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