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step7 v5.4 sp3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安装step7 v5.4 sp3时,安装程序提示“c:\step7\disk1\isscript11.msi未找到”。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安装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如果在Win7安装,那么目前Step7不支持Win7,因此不会被系统认可。 如果是非win7,确认你的安装文档没有问题。 Regards

网友B:
1.你必须用XP系统

2.保证你软件的完整性

网友C:
要用专业版的XP系统软件。更稳定

网友D:
你的安装文件是打开的压缩包吗?建议你做个虚拟光驱,然后放在光盘中安装,我原来就是从光盘上拷贝下来安装的,提示缺少文件,自从做了虚拟光驱后,就OK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E:
1\安装STEP7必须要装专业版XP操作系统

2\你是不是将安装文件拷到电脑上进行安装的,这样必须将安装文件目录改为英文

网友F:
      将CD1和CD2二个文件复制到硬盘的最外层,点击安装CD1的Setup.exe即可。我有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