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西门子官网下载的S7-200编程软件怎么安装不了

楼主(2010-07-15):
为什么我打开安装后

他安装条走到头就停了

然后跳出一个错误对话框、

说是端口不支持

那是什么意思

请教高手

小弟谢谢了

网友A(2011-08-09):
西门子官网下载不了lao

网友B(2011-10-13):
请关闭所有杀毒软件,或将西门子软件添加到白名单

网友C(2011-11-25):
我就是从官网下的,但是可以安装啊!我用的是XP系统,别的系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D:
装过一次之后,卸载了的话,之后就装不上了,要下一个修改注册表的东东

网友E:
你是不是安装的SP6或者SP8版本,如果是,就要先安装一个SP4版本的,然后卸载才可以安装的。

网友F:
西门子官网上貌似现在不提供升级包下载,要是下载也是个升级包,S7-200软件一般需要安装基本版后再安装升级包,可以拨打4008104288申请下载。

网友G:
安装时最好把杀毒关啦,不然你装不好就得重新装系统啦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