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Programmer7.3怎么不能从CQM1H PLC上下载程序

楼主(2010-07-15):
我是下载的CX-Programmer7.3免费版,是软件的问题吗?

各位大侠谁有完整版的发一个给我

chunbao118@139.com

谢谢!

网友A:
免费的支持的型号少,一般是5个型号,还是在找找其他版本的。

网友B:
用5.1 6.1等等版本都行

www.ytleader.cn

网友C:
下一个欧姆龙USB的驱动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