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 CC-LINK FX2N(各位高手们请进)

楼主(2010-07-15):
我现在在做一个系统,QPLC通过CC-LINK(QJ61BT11N)模块控制一个FX2NPLC(带有FX2N-32CCL模块),怎么通过指令控制FX2N启动高速计数器如:C235,Q程序中怎样体现,地址怎样分配。我这样做,其实是让FX2N纯作为高速计数器来用,FX2N上的X0作为脉冲输入端子。因为手头上没有高速计数模块,只能出此下策。而且,我还疑问,要启动C235,必须置位M8235,这是FX2N特殊继电器,分,配地址时,会不会和QPLC上的中间继电器冲突。怎样来做?

有意者邮箱联系:txzfbi2009@yahoo.cn

网友A:
两者没有冲突的,从32CCL读数据编程时不要写到M8235的位置即可。

首先:Q PLC(该Q-CPU的软元件)将数据刷新到QJ61BT11N的缓冲区;第二步:在CC-Link网络上站点进行数据交换(在QJ61BT11N缓冲区与32CCL缓冲区进行数据交换);第三步:通过From/TO指令从32CCL缓冲区中将数据读入FX2N PLC(该FX-CPU的软件元件)中进行逻辑运算。

网友B(2019-07-0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