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老是报警??

楼主(2010-07-15):
各位老师:
最近伺服驱动器老是报警,还望老师能够给点指导,万分感谢!
我使用的是台达的ASDA-AB系列0.2KW的一套伺服系统,老是“ALE09”报警,参考一下手册指的是“位置控制误差过大”,
每当我将PLC发脉冲的频率加快到100KHZ以上的时候,就会发生上述的警报,不知为什么,还望给予指点!!

网友A:
系统的高速能力,或者加速能力不足。

楼主: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手册里面讲了“可以适当调整增益值”以及“调整扭矩限制值”;但是具体的对应哪个参数并没有讲明,还望老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具体问题建议咨询原厂或代理。

网友B:
也可以到365技术论坛 http://bbs.comeon365.com  去下载,里面有很多资料的

遇到问题也可以留言,有专业的工程师为您解答的

网友C:
人家伺服的问题如果这里不能解决,楼上的什么365论坛可能更不能解决,广告贴的不是地方!

网友D:
台达的驱动器不了解,这个伺服的可接受最大输入频率是多少??是差动还是集电极方式?

楼主:
差动方式最大脉冲输入频率:500Kpps     ;开集极输入方式最大的输入方式是:200Kpps

网友A:
不要简单看脉冲口的频率能力,负载太重,或者系统增益过低,系统的加速能力必然不足,所以指令是接到了,实际位置(反馈)跟不上,必然报偏差过大。

楼主: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台达ASDA-AB里面可设置的参数非常之多,增益的就有好几个,能否帮忙说明一下具体的哪一个参数呢,谢谢!

网友A:
位置比例增益,速度比例增益,速度积分增益!如果是初次使用伺服,建议先从头到尾啃啃说明书。

何以不肯打个电话亲自问问台达的售后?!在这儿恐怕N天也未必能解决具体问题。

网友E:
电机选小了,加减速时间调大点。

网友F:
PLC能不能发100KHZ以上,若不能当然报警了,一般PLC 本体最大就100KHZ

网友G:
应该是负载太重,或则伺服带载能力有问题。之前有碰到过这个现象,只不过那台更明显,一带载一会马上就报这个错误。用用同型号的其他司服都正常。送台达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