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 开机画面停留5秒进入指定画面

楼主(2010-07-16):
         开机后点开机画面任意点,就跳到指定画面。

  首先,在工程配置的系统参数里,一般属性栏下有个“启用系统控制区”,输入控制画面切换的地址,这个地址可以用我们的HDW里的地址,我们就拿HDW0为例。

  然后,在开机画面上加个无向量图的字开关,读取、写入地址为HDW0,字开关为字设置,操作数为指定画面的编号。

       这样就OK了。如果要做成开机画面停留5秒进入指定画面,那就要在开机画面的定时周期脚本里加些脚本了。具体操作如下:

1、右击开机画面,选画面脚本,进入脚本编辑画面。点击最上方的时钟图案,“间隔”输入2,。这样就每1秒执行一次脚本。

2、在右边的空白区输入脚本如下:

if @B_HDX1.0=0 then

      if @w_hdw66<5 then

           @w_hdw66=@w_hdw66+1

       else

           @w_hdw0=1

           @B_HDX1.0=1

      endif

endif

HDX1.0为工程中没用到的地址,值为0时才计时切换到指定画面,初始值为0。

HDW66为工程中没用到的地址,初始值为0,当递加到值为5时,执行else下的语句,

画面切换到画面1,同时置HDX1.0为1,跳出脚本。

           切记,HDX1.0和HDW66工程的其他地方不能再用,否则就乱了。

           本想截图的,上传总失败,希望我的文字表达大家能理解。需要的话可以留言,我发DEMO。

网友A:
写得很好啊!鼓励一下,呵呵!

网友B:
加点图片效果更好!!!!!

网友C(2010-08-16):
支持一下!非常不错。

网友D(2011-12-03):
395156183@qq.com发个给我谢了。刚买了个102的学习!维控网上的又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