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小型断路器的型号代表的含义

楼主(2010-07-16):
请教西门子小型断路器的型号代表的含义

比如:  5SX1110 7CC

7CC和8CC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我见过的西门子5S系列微型断路器有5SJ小型断路器、5SY紧凑型断路器、5SP4重载型断路器、5SJ直流断路器、5SU9电子式露电断路器、5SU1电磁漏电断路器、、5SM9电子漏电断路器、5SM3电磁漏电断路器,没见过有5SX系列的断路器啊。

楼主(2010-08-15):
那么7CC和8CC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1、5SX——“上海西门子线路保护有限公司”自一九九六年进入中国市场,先后引入德国西门子NH 低压高分断熔断器,5SX 小型断路器在中国进行制造。

2、

网友B:
3、5SX、5SX1及5SX2均表示型号;1表示单极;10表示额定电流为10A;7CC表示C形曲线,8CC表示D形曲线。

4、更多参数请参阅《西门子建筑电器产品目录.pdf》。
5、鉴定完毕。

网友A:
老菜鸟老师解答的很详细,非常感谢到电源电器版赐贴

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