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在运行中的故障及原因

楼主(2010-07-16):
压力表的调校:
活塞式压力计来做校验工具,将被校压力表和标准压力表以相同的压力比较它们的指示数值,所选择标准表的绝对误差一般应小于被校仪表绝对误差的1/3,所以误差可以忽略,认为标准表的读数就是真实压力的数值。如果被校仪表对于标准仪表的读数误差不大于被校仪表的规定误差,则认为被校仪表合格。
压力表在运行中的故障及原因
一、压力表无指示。原因:1、导压管上的切断阀未打开;2、导压管堵塞;3、弹簧管接头内污物淤积过多而堵塞;4、弹簧管裂开;5、中心齿与扇齿磨损过多,以至不能啮合。
二、指针抖动大。原因:1、被测介质压力大;2、压力计的安装位置震动大。
三、压力表指针有跳动或呆滞现象。原因:1、指针与表面玻璃或刻度相碰有摩檫;2、中心齿轮轴弯曲;3、两齿轮啮合有污物;4、连杆与扇齿轮间的活动螺丝不灵活。
四、压力去掉后,指针不能恢复到零点。原因:1、指针打弯;2、游丝力短不足;3、指针松动;4、传动齿轮有摩檫。
五、压力指示误差不均匀。原因:1、弹簧管变形失效;2、弹簧管自由端与扇形齿轮,连杆传动比调整不当。
六、传动比失调。
七、指示偏低。原因:1、传动比失调;2、弹簧管有渗漏;3、指针或传动机构有摩檫;4、导压管线有泄露。
八、指针不能指示到上限刻度。原因:1、传动比小;2、机芯固定在机座位置不当;3、弹簧管焊接位置不当。

网友A:
这个不错,压力表作为传统现场仪表,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