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故障判断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0-07-16):
液位仪表的定义
液位仪表在工业或民用的许多的场合,需要监测敞开或密闭的窗口或自然水体流款式的液位高度.我们通常将在窗口中液体介质的高低叫液位.窗口中固体或颗粒物质的规程 高度叫料位.测量液位的仪表叫液位计,没量料位的仪表叫做位计.而测量两面三刀种密度不同,互不相深液体介质的界面的仪表叫界面计.上述三种仪表统称为液 位仪表超声波物位计(超声波液位仪表)是物位低度表的一种,基主要估点是非接触式测量,液位仪表不但具有高精度、高稳定性,良好的温度补偿效果,还具有防水性能,重量轻体积小等优点,抗干扰性强,能彻底解决结露问题。该液位仪表阀体采用铸铁、球铁、碳钢、合金钢、不锈钢、铜等材料铸造,另可根据用户特殊需求冶炼和制造。广泛应用于水利、建筑、消防、电力、环保、石油、化工等各个领域。

液位仪表的分类:

液位仪表主要有浮球式液位计,浮筒式液位计,浮球式液位控制器,磁翻板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无线超声波液位计,高防护型液位计,除了专门的液位计以外物位仪表也可以对液位进行测量。常用的物位开关主要有音叉物位开关,射频导纳物位开关,缆式物位开关,分体式物位开关,料位计,雷达物位计等

液位计故障判断及解决方法

1. 先检查电源是否接对,如发现接法不正确应依照操作手册进行修改
2. 用三电压表量测+24V与O/P间之电压,电压应在13V~36V之间,若电压不正常应查看线路或相关设备是否异常
3. 第2项应先确认正常后,再于4~20MA回路串一只毫安电表,检查电流是否正常,若电流值不正常应更换新品或洽客服人员
4. 用电压表检查IN与COM间之电压,正常应为2.5V左右,若电压过低应再移除EXC导线看看,如果电压恢复正常则表示磁黄模块不正常,若电仍然偏低则表示讯号转换器损坏。若发现以上之现象应按照实际状况更换讯号转换器或洽客服人员

浮球降至最下方,旗板未归零 旗板跟不上浮球下降的速度,应加装节流装置以减缓液面升降速度
旗板色片不会翻转,或色片混乱 应确认本体管周遭及内部没有磁性体存在,并于清除之后用磁铁扫过一次,使颜色归于一致
色片360度翻转 浮球磁场过强,洽客服人员更换浮球
近接开关不动作 用电表检查开关动作是否正常,磁铁靠近时接点应导通且电阻应低于300MΩ以下,磁铁移除后开关应开路且电阻应达10MΩ以上,若未达以上之要求应更换新的近接开关

浮球连续式液位指示计 讯号转换器之2条线不之如何接到指示计 请依照操作手册将讯号转换器里有24V端接到指示计之+24V端,讯号转换器之O/P端接到指示计之AI端,若通电后仍无法正常运作应洽客服人员
阻旋式料位开关 开关无输出 1. 先闻闻看电源座是否有烧焦味,若有焦味代表已烧毁,应洽客服人员更换新品
2. 确认物料比重是否过轻,更换大型叶片.
3. 安装地点不适当,若有物料直接冲击,应加装挡板保护,或避开下料位置
开关内零件掉落 1. 请先检查桶槽环境是否有振动马达或其它振动器的设备.
2. 另购其它产品,可避免因振动而造成内部零件掉落
开关内积水 请排除积水并烘干,确认线路对地之绝缘达100MΩ以上,最后再依规定配线施工,并确实用填缝胶封住所有的缝隙? 2.入线口调整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