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FRN55P11S--4CX报OH1故障

楼主(2010-07-16):
OH1:散热板过热。我将散热片清理后,检查风扇都没问题,送电还是报OH1。

将主板上的CN14插头拔掉,送电后运行正常,可是运行10个小时又报OH1故障。

请帮忙判断原因。

谢谢。

网友A:
工控技术人员,请加 110338976 群 讨论学习

检查24V风机,24V风机有检测线,换个风机看下

楼主:
风机没问题。。。。。。。。。。。。。。。

网友B:
变频器里面的小风扇不好吧!你检查一下小风扇!有什么可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又去将变频器全部打开,重新清理了一遍。上电以后正常了,运行了两天了还没出问题。

我在观察观察,有问题在向大家请教。

谢谢。

网友C:
风扇是不是转速慢了,导致散热量不够或者是负载比较大,电流大的时候也容易过热

网友D(2011-09-07):
用于风机 配置45KW电机 045P变频器用半个月左右跳OH1(散热器过热) 两个风机正常转速也正常 散热器周围没有任何的 东西堵塞 更换温度传感器,风扇过 半个月又跳OH1 把温度开关拔掉 过半个月又 来OH1 怀疑控制板问题,但客户将其更换为45G变频器过半个月又跳OH1 怎么回事 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