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副钩溜钩

楼主(2010-07-16):
行车副钩变频器采用的是三菱的,继电控制,起重量20吨,在试重时加载到18-19吨时,吊物离地后不停止的话正常起升,但停止后二次起升时,变频器保护停止工作,致使重物下滑(溜钩)20厘米左右,制动器才起作用抱死,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下次找个职业点的。呵呵!

网友B:
制动器用PLC控制就修改PLC延时时间,调变频器减速斜坡时间,制动电阻要是不够只有换了

网友C:
设置问题,我怀疑你会不会用变频器,你的PLC程序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D(2010-09-17):
调整抱闸打开和关闭时间

网友E:
应该是抱闸时序问题,时间设置再短一点。

网友F(2011-09-26):
用【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联系人:王先生13651515160网址:wwww.dldq.net

网友G(2011-12-02):
设置问题  同意3楼的看法.

网友H:
变频器设置问题,制动和抱闸没配合好

网友I:
转矩到达一定值,且足以支持重物时,制动器再打开。

网友I:
从地面升起时,所吊重量逐渐增加,并非全部重量,电机转矩也在增加,能提起。而半空中,启动后,必须承载全部重量,启动转矩到达不到负载转矩(设定值偏小),制动器释放,重物下滑。但随转矩上升,能带动重物,阻止下滑就开始上升。

网友J:
这个问题属于空中二次起吊力矩不足,建议电机辨识自学习,制动器是由谁控制的?正常情况下有变频器继电器输出控制,查看定义继电器输出参数,是不是用在制动开启要求。如果还出现上述现象,则查看参数278~283。调整制动开启相关的频率和电流。

网友K:
对:haotao20关于这个问题属于空中二次起吊力矩不足,建议电机辨识自学习,制动器是由谁控制的?正常情况下有变频器继电器输出控制,查看定义继电器输出参数,是不是用在制动开启要求。如果还出现上述现象,则查看参数278~283。调整制动开启相关的频率和电流。 内容的回复:

他也许有很多问题,应该让楼主多学习,你是专家呀

网友L:
同意10楼的话!从你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电机的启动力矩不够,需要你将启动力矩的相关参数调大一些,但是不要调太高,否则空载时会出现下降有时候会上升的现象。

网友M(2013-05-31):
换个控制模式,启动力矩会大!

网友N:
把起重力矩加到100%

网友O(2013-12-25):
我处理过类似问题,主要是变频器调试没调合适,好好看看A740变频器说明书,需要调节项好好看看例如pr800选择实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10,11,12又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想调试变频吊车说明书仔细看看吧

网友P:
把电机脱轴,进行旋转型自学习,加上闭环,如果变频器选的不小的话就不可能溜钩。

网友Q(2014-10-31):
变频器参数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必须由专业的人员现场调试才能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网友Q:
承接起重机电气设计、改造、调试工程,欢迎联系:18339533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