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OGO!在实际工作种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7-16):
请问LOGO!是什么?有什么作用?他与S7-200、S7300等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
只能继电器,典型的应用:马路上的广告牌,动作单一,逻辑简单。用S7-200,300就是浪费啊。

网友B:
功能较少,各种开关量输入输出的小型控制。我公司的动力车间空压站的仪表动力风的干燥塔的控制就用到LOGO,效果还行。

网友C:
在家里搞个LOGO装上搞个家居自动化,很好玩的。现在我们出门经常忘了关窗户,可以用LOGO来实现自动关窗。也不贵,就一两百元,比外面花三四十元买那个定时控制器好几十倍。QQ:9751314

                    曾母暗沙自动化网店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回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