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系统的调速比

楼主(2010-07-16):
通常的定义是能够达到额定转矩下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之比。

这里的最低转速是什么意思?理论上,伺服系统的最低转速应该能趋近于零。在实际中有哪些情况会影响这个最低转速?如果确实有一个最低转速的话,那在位置伺服时应该会造成一个死区,这个对位置伺服的精度影响会有多大?

还请有经验的高人多多指点!

网友A:
最低转速的速度波动率 (Vmax-Vmin)/(Vmax+Vmin))必须低于50%。一蹿一蹿的肯定不作数。

网友B:
09专项伺服测试规范草稿中对调速比最低速定义的指标非常高,额定负载下,波动率不能大于当前转速的10%~~~~

网友A:
这么高!? 如果定成GB肯定会死一大批人!好在国内涉及此类的标准都是GB/T,不知军标如何?

网友C:
这个要求高吗?!dfadsfdsfdsafds

网友A:
高还是不高,不妨做做试试!

不做算算也能发现一点东西。国内做伺服的就算用的码盘是2500线的,也言必称速比1:10000,就拿额定转速2000rpm来看,1:10000的速比就意味着最低转速为0.2rpm,如果要求此速度下的波动率不大于10%,就意味着速度波动的控制能力必须不大于0.02rpm,要控到这个水平,检测水平就必须比0.02rpm更精细。至此,千万不要说检不出来也不要紧!

就算实际速比做到1:2000,最低稳定速度也得1rpm,速度稳定度也放宽为50%,速度波动也得控到0.5rpm以内。

安川Σ-V JV系列,100万cpr的编码器,8KHz的速度采样率,速度检出能力是0.45rpm,额定转速3000rpm,手册上标称的速比是不低于1:5000,还算客观。

大概得用海德汉25位的编码器,才能在8KHz的采样率下,达到0.02rpm以下的速度检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