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V300触摸屏如何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0-07-16):
该PV 300型号为2711-K3A2L1,没有RS232口,只有一个通讯口DH485, 该485口使用一根1747-C10线缆与AB SLC 5/03进行通讯。

请教各位,该PV300如何能与电脑进行通讯??

网友A:
看说明书,说明书说得很详细,我试验过,按照说明书做,就OK了。

楼主:
是指PV300的说明书吗,哪里可以找到电子版的?

或者你能否对于如何通讯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B:
AB的网站上有,AB资料很全的.

楼主:
看过手册,手册上说需要一根1747-C10和一根1747-PIC线缆,但是1747-C10是一端DH485口一端网口(RJ45),1747-PIC是一端COM口一端网口,不知道要怎么连接,或者是怎么通过SLC 5/03连接,在RSLinx上应选哪种类型的驱动??

网友A:
仔细看说明书,那里讲的很清楚了,还有图,很好懂呀,太简单了。

楼主:
说明书上说必须要有1747-PIC和1747-C10,现在关键是1747-PIC的水晶头一端如何与1747-C10连接上?

网友C(2010-08-20):
1747-PIC整套包含一根1747-C10,或者说1747-C10是1747-PIC的一部分,174-C10的大头插在1747-PIC DH485侧,小头(RJ45头)插在SLC500 DH485口或PV300 DH485程序口分别对PLC或panelview编程。给PV300编程还需供电,即还需一根1747-C10,一头插在PV300通讯口,一头插在SLC DH485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