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 急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2010-07-16):
在修一台ABB  ACS350  7.5KW   380V的变频器   拆开  把模块(一体化的   SKIIP23NAB126V1)      单独上直流电,用变压器隔离的     显示正常    频率可调 可启动    用示波器测量驱动波形下班桥有  上班桥没有   反复测了几次      都没问题   可不知道怎么搞滴 再次测时   示波器地线刚一接触负极就跳闸(电源总闸)    没有碰到其他地方  线路我也检查了  没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我还没碰见过    变压器隔离过的应该没问题的    以前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