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40 2.2KW型变频器输出EOU2故障代码

楼主(2010-07-16):
最近在调试一台三菱E740系列2.2KW变频器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在用模拟电位器连续调速时,偶尔报EOU2故障代码,后来参照说明书,将PR22的值由初始值150%改为0,接着不报EOU2了,却有时报EOU3故障代码,现场又没有制动电阻,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现在只能注意在模拟调速时,不要太快了,即不要过快地增减速,除此之外,好象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对,调节式你能过猛,缓慢调节,或者延长加减速时间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