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给定问题

楼主(2010-07-16):
有谁知道利用通讯给变频器频率的时候,给他输入5000,显示的不是50.00hz 而是十几点的频率呢?直到输入一万多的时候才近50.00HZ,这是什么原理,如果我要设定5000的数字,希望频率为50.00HZ,这个怎么做?

网友A:
没有搞过,应该有个比例设定选项吧

网友B:
工控技术人员,请加 110338976 群 讨论学习

网友C:
1 用PLC内部转换计算。

2 用变频内部比列设置。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欢迎新老朋友咨询问价, 以诚信第一为经营守则,价格合理为发展根本,立足于二手工控行业。

TEL:13957769426

网友D:
我估计说明书上是不是已经写着(10000/50hz)或者(100%0.01)或者用百分数表示频率上限设定值不带小数点。

所以10000=100.00%

100%=50hz

网友E:
实际上我们在做参数时都用整数,只是把它显示成带小数点的。具体转换都在应用程序里实现的

网友F:
应该是100%的参考频率对应32768说明书上有 如果需要设置就得像3楼一样

网友G:
0~50HZ对应的应是0~16384。你可以算一下5000对应的应该是15.3HZ.如果你想要输入5000的话对应的是50HZ,你应该在程序里进行转化0~5000转化成0~16384.然后在将0~16384转化成0~50HZ输出.,

网友H:
编程上改改吗  雨之子 我顶你一下

网友I:
0~16384对应变频器的规格化数据0~4000H,所有的参数都用此数表示,例如0~P351—》0~16384,2*P351=2*16384这是变频器与控制设备的“普通话”

网友J(2010-08-24):
27648为100%那么5000才18%

网友K:
参照参数P2000……

网友L:
是一个对应关系,变频器的0到最大值对应的是:0-16384,需要进行转换一下

网友M:
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N:
对应0-16384而不是0-27648

网友O:
路过,应该是100%的参考频率对应32768。

网友P(2010-09-30):
0-16384(0-4000H)对应0-50hz,PLC的程序里面做一下数值转换就可以了啊!输入0-5000对应输出的0-16384就OK了。

网友Q:
欢迎各位维修变频器的同仁加入变频器维修群71558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