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如何控制一台伺服电机?

楼主(2010-07-16):
在以前的贴子里发现有人这样回答

1、可以用总线直接连驱动器

2、300加定位模块

3、运动型CPU

4、运动控制器

5、300通过总线挂第三方定位模块

6、300通过总线挂200,用200发脉冲

现在请问:(主要是1和5)

1.总线直接连驱动器,能给个驱动器的牌子或型号吗?

2、300加定位模块,这个应该是FM353之类的了。

3、运动型CPU ,指的是31XC的CPU吗?

4、运动控制器 ?

5、300通过总线挂第三方定位模块 ,能给个定位模块的牌子或型号吗?

6、300通过总线挂200,用200发脉冲 ,这个还需要200的DP模块才能通讯吧。

网友A:
你的头像好漂亮,真的是你吗?

网友B:
1,siemens,还有一些欧洲的牌子

2,fm353脉冲输出的模块,fm354模拟量输出的模块

3,315t ,317t

4,有好多,系统整合性差

5,不知道

6,是的 em277 dp从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