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OPE1故障

楼主(2010-07-16):
请问清心,有一台P9机子,我在断电后,面板显示还亮着的情况下,我拔了几次排插线,然后上电就显示OPE1故障,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参数绝对没问题。因为我用别的CPU试过。

网友A:
誉强变频器面板不显示怎样解决

网友B:
楼主:

这种带电拔插的事情最好还是等面板灯熄灭了以后在行动,毕竟变频器内部有强电存在,很容易导致内部器件损伤。

OPEI是变频器内部容量设置错误信息,你也确认了参数没有问题,我的判断是由于在变频器CPU还未掉电时突然拔插导致信息堵断,麻烦你重新上电按重置健,回复出厂值,然后在重新输入原来信息看看结果如何。

楼主:
不行啊,不行啊,试了几次。

网友C:
更换主板吧。。。。。。。。。。。。。。。。

网友D(2010-09-21):
声 明
近期有不少人反馈其接到来自韶关的电话自称是英威腾通知其到韶关面试或参加培训,鉴于此事件影响到我公司的正常招聘,现特此声明:英威腾未在韶关设立分支机构或培训基地, 如您再接到类似电话,请谨慎注意,以免上当受骗。应聘请通过我公司正规招聘渠道,热切期待各位有识之士的加盟!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

2010年9月

介于这样的声明,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公司在韶关真的没有分机构吗?你们有叫罗主任的吗?他的电话是13640057320。还有一位你们公司的固定电话号码为07518372945   请帮助我,我就是想要确认一下,没有什么坏心

网友E:
变频器容量设置错误,检查驱动板短接线,或重新设置电流参数

网友F:
啥机器?还跳OPE1,是黄申力刚出道的时候卖的?

网友G:
我是英威腾江门代理,问题请联系我:13680502417,陈生,江门力天自动化

网友H(2010-12-22):
RAM出问题了,93C66数据问题,有可能是英威腾设置的运行时间到了你要是备份了就用烧录器再烧一次绝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