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ACS800 过电压保护值和欠电压保护值在哪儿设置

楼主(2010-07-16):
    ABB变频器ACS800 过电压保护值和欠电压保护值在哪儿设置?是在参数设置表了吗?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请教高手!!!

网友A:
20组参数为传动运行极限值参数组,其中20.05参数为激活或解除中间直流母线的过电压控制,其中20.06参数为激活或解除中间直流母线的欠电压控制。

可以将20.05参数设为:ON;将20.06参数设为:ON

网友B:
同意 一楼的说法。。。。。

网友C:
acs800-11的是在整流侧的参数里设置的,id number得改到2才能看到,貌似在30.11里头,那个保护是到了过欠电压时会自动跳闸的!

网友D(2010-08-15):
你只能选择打开或是关闭电压控制器,而不能设置具体的过压和欠压值的。这个值在软件里已经预置,不允许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