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与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0-07-16):
台达变频器es2与变频器通讯时,主要读取变频器的运行参数,用什么信号set  m1122呀。在这之前,有个写入数据(变频器主频),用触摸屏的确认信号触发set m1122 。多谢!

楼主:
更正:台达plc,不是变频器。

楼主:
初次使用台达plc es2的pid,有的参数不知道填写什么数值,求教给位大侠,多谢!

输出值(mv)饱和上下限和积分饱和上下限怎么填写?具体条件为:-200~0pa的压力变送器,0~20ma,我选16位,以下这样可以吗?目标值为8000(-50pa),当前值取cr#通道的d9901(10次平均值),正向动作,取样时间20(10ms),比例增益10,积分增益8,微分0,偏差不动作范围5。输出值直接给变频器的主频。

网友A:
假如你使用M10触发RS指令,那你就是用M10的上升沿触发SET M112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