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和利时FM801主控单元故障的经历

楼主(2010-07-17):
首先,感谢中国工控网,从网站学习了很多知识。

故障经过:

现象:26#站(ETS柜)所有模块全部离线,汽机联锁全部不能操作

原因:由于整个站离线,怀疑总线有问题,于是发现FM801主机error红灯常亮,FM801从机RUN灯亮,判断故障处于主控单元。

          可是从状态判断,主机故障,自动切换从机运行,但是操作还是离线状态,无法连线。

          复位主机,红灯常亮。拔出主机,重新插入,红灯常亮。更换主机主控单元,红灯常亮。故障没被解决。

         停机,单独复位从机,红灯常亮。单独插入主机,正常运行。判断从机故障引起通信问题,拿备用代替从机装上。主从都能正常工作。

故障解决。

处理方法:FM801从机主控单元返厂维修。

网友A:
FM801系列主控单元 在国内出现死机不能切换的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可以关闭电源重启恢复。如果主控器坏了,就只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