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6070ih与台达DTC1000怎么通讯

楼主(2010-07-17):
威纶6070ih与台达DTC1000温控模块怎么通讯,DTC1000温控模块支持MODBUS ASCII和MODBUS RTU标准通讯协议,设备类型里我也选择了,但是读取和写入地址不知道怎么写,里面的设备类型都是3X,4X什么的,比如台达的触摸屏的地址是显示温度是1@TEMP_CTRL-1000这样写的,协议规定的地址是显示温度的地址是1000H,但是威纶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写。

网友A:
把DTC1000的地址由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由于在仪表内,地址是从0开始的,而在HMI的modbus地址,是从1开始的,所以转换后的地址数据要加1。

0X即可读取状态位也可以写入状态位;
1X只可以读取状态位;
5X读取寄存器
6X写入寄存器

另外在仪表内设置的通讯参数要和HMI的参数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