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使用出错,请看图片?

楼主(2010-07-17):
这个错误如何处理                          ?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基于历史报警的控件,这里显示的是你没有和目标嵌入链接,所以查一下你的数据库连接是否正常。

楼主:
后来发现,是在画面脚本中写了该控件语句,但是画面上已经删了该控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