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多国语言设置

楼主(2010-07-17):
请教各位台达触摸屏语言切换的做法,1中文简体2中文繁体3英文
A:
以A系列为例
首先在screen editor 里面打开【选项】--【设定模组参数】--【一般】里面设定系统控制区,建议设定为内部地址以便于控制(如S0),将地址长度设定为8(必须是8,因为第8字才能控制语言切换,长度短了就没有该功能)。

然后在【其他】页面,设定三种语言的“编号”和“设定值”,并将其启用。这样就设定完了。

设定了多语言,在画面编辑时,编辑文字信息则会自动出来几种语言的输入项,将各种语言显示的文字分别输入。
最后编辑一个语言切换按钮,通过置位或写入数值,将您设定的某种语言对应的位置位就能实现语言的切换。
例如中文简体“设定值”为1,则可置位S7.0,中文繁体“设定值”为2,则可置位S7.1。英文设定值为4,则可置位S7.2。或者直接将1、2、4分别赋值给S7,既能实现语言的切换。

===================================================
当然可以使用外部地址,用PLC来切换多语言,这样只需将控制区地址设为您连接的PLC的地址,并在PLC中编写程序置位这些语言对应位。需要注意的是系统控制区对应的这个“7”在PLC中实际是哪个地址,如西门子的高低字节为【MB0】【MB1】,而三菱为【D1】【D0】。不要置位错位数即可。
对于触摸屏的多语言画面切换,我们最容易理解的方法就是做出两套或多套语言编辑的页面,在需要时跳转过去。但这种方法加大了我们的编程量,而且对触摸屏的功能不能有效利用(触摸屏画面数量有限制)。而利用多国语言的编辑功能,我们就可以对同一个画面的元件书写多种不同的语言,并根据要求来显示,提高了编程效率。

网友A(2011-11-13):
做多国语言时遇到的问题点,就是中英文切换时,按键上的字会不显示,需要多次切换才能完全显示出来

我用的是B05S100的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