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绕线式转子单相电机

楼主(2010-07-17):
     我单位有一个,吹灰用的吹风机。

转速有12000,怎么会有这么高转速的电机呢?于是俺带着这个问题把它给拆开了。于是乎,发现了。

   此电机转子上面有绕组,电源进定子绕组,从定子绕组出来,两个端子,通过电刷在去转子绕组。

   而且,转子绕组的电阻是3  6   9  12.....欧姆等这样排例的。

    小弟请问的是,哪位大侠知道此电机的工作原理。小弟愚!

网友A:
用心读书。这个是串励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心读书。这个是串励电机。

  多谢前辈的教导。我记住了

网友B:
1、串励电机,交、直流两用;

2、机械特性为软特性,恒功率方式运行;

3、空载时负载转矩是零,转速很高即“飞车”,不宜空载启动;

4、一般重载低速启动为好,例如手电钻操作顺序为,先加载,后启动;

网友B:
5、你的设备是吹风机,随着转速升高,风量增大,负载转矩迅速增大,所以不用怕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串励电机,交、直流两用;

2、机械特性为软特性,恒功率方式运行;

3、空载时负载转矩是零,转速很高即“飞车”,不宜空载启动;

4、一般重载低速启动为好,例如手电钻操作顺序为,先加载,后启动;

刘工请问什么叫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网友B:
什么叫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1、当负载增大时,电机转速不下降,或下降很少,叫硬特性;

2、异步电机就具有硬特性,负载变化时,转速几乎不变,称为恒速电机;

3、要求恒速运行的负载,用机械硬特性的电机,如起重机;

4、当负载增大时,电机转速迅速下降,或下降很快,叫软特性;

5、例如大家用的手电钻,空转时转速很高,钻孔时速度一下就降下来,负载变化时速度明显跟着变化;

6、负载转矩剧烈变化的设备,宜用软机械特性的电机,如电钻,有时会卡住,不能用硬特性的电机,否则钻头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1、当负载增大时,电机转速不下降,或下降很少,叫硬特性;

2、异步电机就具有硬特性,负载变化时,转速几乎不变,称为恒速电机;

3、要求恒速运行的负载,用机械硬特性的电机,如起重机;

4、当负载增大时,电机转速迅速下降,或下降很快,叫软特性;

5、例如大家用的手电钻,空转时转速很高,钻孔时速度一下就降下来,负载变化时速度明显跟着变化;

6、负载转矩剧烈变化的设备,宜用软机械特性的电机,如电钻,有时会卡住,不能用硬特性的电机,否则钻头会损坏!

   谢谢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