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0-07-17):
简单控制系统是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基本单元、其结构简单、投资少、易于调整和投运,能满足一般工业生产过程的控制要求、因此在工业生产小应用十分广泛,尤其适用于被控过程的纯滞后和惯性小、负荷和扰动变化比较平缓,或者控制质量要求不太高的场合。

Ø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和应用的两个重要内容:控制方案的设计、调节器整定参数值的确定。

Ø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的一般要求:

l 过程控制系统是稳定的,且具有适当的稳定裕度。

l 系统应是一个衰减振荡过程,但过渡过程时间要短,余差要小。

Ø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

设计方法很多,主要有对数频率特性设计法、根轨迹设计法、系统参数优化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Ø 过程控制系统统设计步骤:

l 建立被控过程的数学模型

l 选择控制方案

l 建立系统方框图

l 进行系统静态、动态特性分析计算

l 实验和仿真

Ø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的主要内容:

l 控制方案的设计:核心,包括合理选择被控参数和控制参数、信息的获取和变送、调节阀的选择、调节器控制规律及正、反作用方式的确定等。

l 工程设计:包括仪表选型、控制室和仪表盘设计、仪表供电供气系统设计、信号及联锁保护系统设计等。

l 工程安装和仪表调校

l 调节器参数工程整定:保证系统运行在最佳状态。

一。 单回路控制系统方案设计

1. 被控参数的选择

Ø 选取被控参数的一般原则为:

l 选择对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安全生产、经济运行和环境保护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可直接测量的工艺参数为被控参数。

l 当不能用直接参数作为被控参数时,应该选择一个与直接参数有单值函数关系的间接参数作为被控参数。

l 被控参数必须具有足够大的灵敏度。

l 被控参数的选择必须考虑工艺过程的合理性和所用仪表的性能。

2. 控制参数的选择

Ø 需要正确选择控制参数、调节器调节规律和调节阀的特性。

Ø 当工艺上允许有几种控制参数可供选择时,可根据被控过程扰动通道和控制通道特性,对控制质量的影响作出合理的选择。所队正确选择控制参数就是正确选择控制通道的问题。

² 扰动作用-----由扰动通道对过程的被控参数产生影响,力图使被控参数偏离给定性

² 控制作用-----由控制通道对过程的被控参数起主导影响,抵消扰动影响,以使被控参数尽力维持在给定值。

Ø 在生产过程有几个控制参数可供选择时,一般希望控制通道克服扰动的校正能力要强,动态响应要比扰动通道快。

Ø 可由过程静态特性的分析(扰动通道静态放大倍数Kf、控制通道静态放大倍数Ko)、过程扰动通道动态特性的分析(时间常数Tf、时延τf、扰动作用点位置)、过程控制通道动态特性的分析(时间常数To、时延τ(包括纯时延τ0、容量时延τc)、时间常数匹配)确定各参数选择原则。

Ø 根据过程特性选择控制参数的一般原则:

l 控制通道参数选择:选择过程控制通道的放大系数Ko要适当大一些,时间常数To要适当小一些。纯时延τ0愈小愈好,在有纯时延τ0的情况下,τ0与To之比应小—些(小于1),若其比值过大,则不利于控制。

l 扰动通道参数选择:选择过程扰动通道的放大系数Kf应尽可能小。时间常数Tf要大。扰动引入系统的位置要远离控制过程(即靠近调节阀)。容量时延τc愈大则有利于控制。

l 时间常数匹配:广义过程(包括调节阀和测量变送器)由几个一阶环节组成,在选择控制参数时,应尽量设法把几个时间常数错开,使其中一个时间常数比其他时间常数大得多,同时注意减小第二、第三个时间常数。

l 注意工艺操作的合理性、经济性。

3. 系统设计中的测量变送问题

Ø 被控参数的测量和变送必须迅速正确地反映其实际变化情况,为系统设计提供准确的控制依据。

Ø 测量和变送环节的描述:

Ø 参数选择原则:减小Tm和τm均对提高系统的控制质量有利。若Tm较大,则会使记录曲线与实际参数之间产生较大的动态误差。从减小测量变送环节误差角度考虑,应减少仪表的量程,即增大Km。

Ø 系统设计测量和变送中涉及的问题:

l 信号滤波

l 信号处理

l 纯时延问题

l 测量时延问题

l 信号传送时延问题:

信号传递时延将降低控制质量。对比可采取以下改善措施:

i. 若测量信号为电信号,可将转换器安装在仪表盘附近,以缩短气压信号的传送距离.

ii. 若调节器输出为气压信号,可在50~60 m距离间,装一继动器,提高气压信号的传输功率,以减小传递时间。

iii. 若调节器输出为电信号,应将转换器安装在调节阀附近,或采用电气阀门定位器。

4. 调节阀(执行器)的选择

Ø 调节阀类型的选择:气动执行器和电动执行器

Ø 调节阀口径(Dg、dg)大小的选择:主要依据是阀的流通能力。正常工况下要求调节阀开度处于15%~85%之间。

Ø 调节阀气开、气关形式的选择:主要以安全方面考虑。

Ø 调节阀流量特性的选择:系统总的放大倍数尽可能保持不变,通常被控过程的特性是非线性的(一阶以上特性),而变送器、调节器(若比例作用时)和执行机构的放大系数是常数。因此往往通过选择调节阀的流量特性来补偿被控过程特性的非线性,从而达到系统总放大倍数不变的目的。

5. 调节器控制规律的选择

Ø 目的:为了使调节器的特性与控制过程的特性能很好配合,使所设计的系统能满足生产工艺对控制质量指标的要求。

Ø 调节器PID控制规律对控制质量的影响:

l 当广义过程的时间常数较大,纯时延较小时(即τ0/To很小),引入微分作用其效果良好。此时各类调节器控制规律对控制质量的影响为:比例积分微分(PID)作用最好,比例微分(PD)作用较好,比例(P)作用次之,比例积分(PI)作用较差。

l 当过程控制通道时间常数较小,而负荷变化很快,引入微分和积分作用均要引起系统振荡,对控制质量的影响不利。

l 当过程控制通道时延很大,负荷变化也很大时,单回路控制系统已不能满足工艺要求,需采用其他控制方案。

Ø 调节器控制规律的选择原则:

根据比值选择控制规律:

l 时,选用比例或比例积分控制规律;

l 时,选用比例积分或比例积分微分控制规律;

l 时,单回路反馈控制系统已不能满足控制要求,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其他控制方式。

根据过程特性选择控制规律:

l 比例控制规律:适用于控制通道滞后较小,时间常数不太大,扰动幅度较小,负荷变化不大,控制质量要求不高,允许有余差的场合。如贮罐液位、塔釜液位的控制和不太重要的蒸汽压力的控制等。

l 比例积分控制规律:引入积分作用能消除余差。适用于控制通道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