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 线速度,转速,卷径,张力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0-07-17):
请各位帮忙,线速度,转速,卷径,张力之间的计算公式?我现在要做个有关张力,卷径,线速度的项目。材料卷径是变化的,传送带的速度也是变化的,切刀的速度也是变化的,材料在剪切过程中,传送带是不会停的,要求张力恒定。例如:在原先屏上设定每分钟是200包,现在要提高产量,改为每分钟300包,这时传送带的速度要变快,放卷辊的速度也要变快,切刀的线速度也要变快。如果放卷辊的速度不变快会出现断料,也就是说材料的张力不恒定,请各位高手给个  线速度,转速,卷径,张力的计算公式?谢谢。方案还在想。

网友A(2010-09-05):
线速度V=ωR=πDn/60, 角速度ω=2πn/60

网友B:
线速度,转速,卷径与张力没有关系。因为在线速度,转速,卷径三个参量里面都没有出现力的量纲。

请看楼上。是吧。你的思路错了。

网友C:
 线速度,转速,卷径,张力之间的关系?自助资料里有个轧机程序,里面有编程,自己看吧。

网友D(2011-06-10):
我也学习学习可以给我看看那个程序吗

网友E:
设速度为V,张力为F,材料厚度为d,转速为n,累计转数N,卷曲半径为R,则:

1、卷曲半径R为:R=R0+Kd N d;

2、线速度V为:    V=ωR^2      ω=2πn/60;

网友E:
3、电机运行功率P为:   FRn∝P    T=9550*P/n (P:KW  n:转/分 T:Nm)

网友F:
线速度一定的情况下,转速随圈径增加而减小,转速一定,线速度随圈径增加而增大,张力与其它无关

网友E:
4、电机转矩T为:    T=9550*P/n (P:KW n:转/分 T:Nm)

5、张力F为:  F=9550*P/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