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80-37kw奇怪故障

楼主(2010-07-17):
请教ACS80-37kw, 标量控制下带电机运行没问题,在DTC控制下带电机运行跳2340

标量控制下能带负载运行,说明硬件没什么问题,在DTC控制下不能正常,是不是说明参数有问题

有谁碰见过此故障,请指点一下

楼主:
每人碰见过吗

网友A:
楼主带的电机是多少千瓦的呢

网友B:
电机有问题的,建议检查一下电机的哦!

网友C(2010-08-19):
电机辨识没有做好,重新带负载做一次辨识试试。

网友D:
还是4楼的聪明,帮忙还是要看具体了。